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09):
请问各位高手,一般情况下,写程序时要考虑定位模块电子齿轮还是考虑伺服电子齿轮,还是2者多要啊?

网友A:
呵呵;
可以只设伺服电子齿轮比;
2个都设要算好比值;

网友B:
都可以设置,如果设置一个,能达到你的要求也可以的

网友C:
两者都要考虑,如果简单的,可以设成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