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昨天在车间试机中,一套完好的程序输入FX2N-80MR的PLC中,设备其中一个动作无法执行,其他的动作全部正常,(这一批买了三只PLC,三只全部是同样一个问题),但我换成厂里以前买的FX2N-80MR的PLC,输入同样的程序,一切正常运转。
  内存清除过,试了几遍都是同要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PLC本身内部的故障!这套程序我用了N次,可以肯定程序不会有问题,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你说的一个动作无法执行,是不是指的是有一个输出点不动作

网友B:
可能是掉电保持型继电器或寄存器设置不同;用电脑分别监控一下;

网友C:
监控检查2种PLC程序中,对应这个输出点动作的条件是在同样操作情况下是怎么不一样
不输出的那个点前面的条件究竟是怎么没成立,如果都成立了,还不输出,那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上午联系三菱技术人员后,又去车间试机,找到了问题。
我用的继电器是掉电保持,上位机是触摸屏,人机上一个地址错误。
旧PLC里面有数据,可以执行,新PLC的数据为零,所以无法动作。我一直以为是PLC原因,现在才明白是自己的失误,没仔细想问题。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B:
呵呵;还是掉电保持的问题;
这个用电脑分别监控一下就能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掉电保持的问题;
这个用电脑分别监控一下就能发现的;

我当时监控的时候,上面有数据,就是不执行动作。
ZCMY你说说看,其实里面是零,怎么会有虚拟的数据显示。这种情况误导了我的思路。

网友B:
呵呵;这个一般是不会的;
监控输出条件对应的掉电保持M及D;

网友D:
呵呵,有触摸屏的就要麻烦一点,程序都要看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