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三菱HMI (GT1575 VTBA)与 三菱PLC 串口模块(QJ71C24-R2)之间连接,HMI对PLC的数据进行显示与操作。是否要对串口模块进行编程还是可以直接通讯不需要编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三菱的屏和自已的模块连接,模块不需要设置,只要电缆做好,屏中的连接方式设置好,OS、驱动装好即可

楼主:
PLC不需要编写程序,HMI就可以直接访问PLC的点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是的,触摸屏设置好后,用的元件的地址就是PLC的地址,直接刷新过来了

网友B:
自己的产品,有现成的驱动的,所以不用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