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又来麻烦大家了应我公司里有一台绕转机和一台冲床两台机器可同时工作也可分开工作,绕机快冲床也就快可现在改了,中间加了一个储料架子要加3个传感器,分上中下,上为绕机停,下为冲床停,中间就是绕机要减速,请问大家三菱伺服电机用传感器是否可以控制

网友A:
传感器是给信号,可以控制伺服的
你的伺服是速度控制方式?

楼主:
可以加一个在另加一个速度控制器吗  要怎么加

网友B:
呵呵;用不上加速度控制器;
看伺服用的是定位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
他是用触摸屏控制的 触摸屏里面可以调  外面怎么改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用触摸屏调的什么数据呢
是什么伺服,哪种控制方式,什么控制控制的?型号都是些什么?

网友C:
可以的,但具体要看伺服用的是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