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开关结构如图。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电灯,家里的开关就这样的结构,但始终构思不出电路图。费解。
不要说傻贴,我本菜鸟。
贴出图才是真。

楼主:
开关为拉线式开关。

楼主:
另问两个单刀单掷开关可否控制同一电灯?

网友A:
哈哈!你不傻但够菜??

网友B:
这是电工的基本原理,记得两个开关都必须有常开,常闭两个触点,按楼上图接。
楼上的你不能这样说楼主,别人是的确不知道,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不傻但够菜??
别介这么早下结论,看好我的开关在说,不是单刀双掷的OK?
我是菜鸟,但不是那么太菜,呵呵,
开关贴图出来了,家里老式的拉线式开关,非单刀双掷的,要不然也不会上来找骂了。
如果开关画的不是太清楚,那再说明下,就是拉线一拉,上面两个闭合,下面断开,再拉一下,上面断开,下面两个闭合。只有四个端子,(还是说我开关看错了,想想我也不太敢确定了)大家要不再讨论讨论?
(我拆开来看了,中间没接线的接线柱,)

网友C:
要么加东西
要么只能每一个地方在LOCAL位置控制灯开关
不能像楼梯的开关一样上开下关和下开上关

楼主:
倒!回家有空再拆开开关看看去。也许是中间有接线柱漏看了。
也就是说单刀单掷不能控制上下楼的喽。

网友D:
楼主你一个开关有4个接线柱,把左面或者右面的接线柱连起来,不就是单刀双闸了,变双联开关,
2个的话就可以按上面的图接线,
!互相学习!

网友E:
拉线开关好像不能用

网友F:
拉线式的没见过

网友G:
拉线的有点困难

网友H:
拉线的也有的,但应该也是一个单刀单掷开关啊,如果不是,只要有一对常开和常闭触头就可以啊,只要把常开触头一端和常闭触头一端连起来形成公共端,不就变成一个单刀单掷开关了啊

网友I:
不如分一根拉線過去,不過需要設計一下,加個滑輪什麽的

网友J:
到处看看的,图是正确的!值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一个开关有4个接线柱,把左面或者右面的接线柱连起来,不就是单刀双闸了,变双联开关,
2个的话就可以按上面的图接线,
!互相学习!
终于找到答案了,谢谢哈!按这位兄弟的说法就变成单刀双掷了,以后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辛苦大家这边讨论了。3Q

楼主:
也谢谢14的兄弟,你的说法也对,总之,再回家不会汗言自己无能了。呵呵。

网友K:
可以这样  :    不是拉一下。 一副闭合  另一副断开么.  把两副触点 的一端连起来.
   不就成了   拉一下 一个点于一端通   ,。 在拉一下就和另一个通   ,  不就好了么?
    =====  单刀双掷拉

网友L:
什么开关没关系,主要要有常开和常闭

网友M:
咳,无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