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飞利浦的单片机,只能认出上面的飞利浦logo,剩下的就看不懂了,baidu google都没有结果。
那个大虾给看看吧,谢谢了。

A2C34128/WWG
CE7952                 04
TPG0616A

芯片上就这么多字符了。

网友A:
用在哪里?
几个脚?
如果是30个脚的话可能是串行ad,7952
有图片不?
你凭什么判断他是单片机?

网友B:
对啊?你怎么就知道是单片机呢?

楼主:
是一个仪表上面的,40脚,因为这个仪表的参数设置很灵活,一个按键就搞定了,所以觉得除了单片机好像其他的实现不了呀。
整个仪表就这么一个40脚的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