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安全栅有源和无源两种,我处多用有源型,但最近安全栅故障频频;大多是安全栅本身引起,将安全栅 的电源甩掉,往往故障消除,现有问题的安全栅都已改为无源式。请问有源安全栅和无源安全栅有何利弊及如何应用?

网友A:
有源的安全栅不需要增加控制卡件的负载,引入电源或者外部的电磁干扰
无源的和它相反,楼下的补充一下.

网友B:
有源应该是自己带有电源,不需要外接吧

楼主:
有源安全栅是不是较无源安全栅有抗干扰性或补偿性等优点,什么场合或什么要求适用有源还是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