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各位高手你好,我要用单片机的串口发指令给MM440,用来控制变频器,通过测试,用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发指令给变频器,可以控制变频器,但是用单片机发同样的指令给变频器却没有反应,网上说指令的数据类型不对,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比如用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发指令:02 06 00 04 7E 40 00 3E可以是变频器停止,但是用单片机发就不行了?
这是一部分程序:
unsigned char n[16]={'0','2','0','6','0','0','0','4','7','E','4','0','0','0','3','E'};
void SciTx(unsigned char text){
 while (!(SCI0SR1&0x80));  /* wait for output buffer empty */
 SCI0DRH=0;
 SCI0DRL=text;
}

void main()
{
 int i;
 DDRB=0xFF;
 PORTB=0xAA;

 SET_PLL();
 SciInit();

      for(i=0;i<16;i++)
  {
       SciTx(n[i]);        //向串口发送HELLO WORLD
  }
       delay (2000000);

}

网友A:
02 06 00 04 7E 40 00 3E
用的是16进制发送吗?
如果是那么n[16]有问题!

你可以用你的单片机往pc那发先,看看到底的是啥

网友B(2009-08-15):
看看放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