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衛生間的燈起初按開關,時而亮,時而不亮,換了個鎮流器 依然如此,
開關也換了,還是這樣。
不知大家有啥好辦法解決掉

网友A:
1  电压不足!
2  灯管老化!
3  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B:
灯管类型的吗?可能是两头接触的地方接触不良,
要么直接换个节能灯类型的挖,用不着镇流器

网友C: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D:
为什么不是线虚连呢

网友E:
线路,灯管,实在不行,换个新的灯。

网友F:
还有可能是开关断在了零线上造成了感应电!要是这样的话只要把开关断火线就ok了

网友G:
灯管底座的质量不好,换个节能型的
现在很多小地方出的东西,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燈管也是新換的,問題依舊存在。
開燈時有時能點亮,有時不能點亮

网友H:
接触不良

网友I:
夏天厕所太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燈管也是新換的,問題依舊存在。
開燈時有時能點亮,有時不能點亮
看看开关、灯座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J:
全换,我就不信了

网友K:
先测电压再看电线

网友L:
先问一下是不是关灯以后闪还是开着灯一直在闪,如果关灯以后还在闪应该是开关火线零线接反,如果是开着灯一直在闪除电压不稳定就是灯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问一下是不是关灯以后闪还是开着灯一直在闪,如果关灯以后还在闪应该是开关火线零线接反,如果是开着灯一直在闪除电压不稳定就是灯泡坏吧!
只是刚开时闪一下,如果亮了,就正常了;如果不亮,需要过段时间再试,连续试的话,肯定不再亮了

网友M: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开关的弹簧变软了的问题,换一个,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M:
按你这个说法,就肯定是开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你这个说法,就肯定是开关的问题了
可是開關我已經換過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那个小吸顶灯的问题!
我全换了!
可是镇流器和灯都是新换的,不知问题到底在哪?
也许真是国产的小灯粗制滥造……

网友C:
那就是灯座的问题了

网友N:
换 套新的,多简单

网友O:
肯定是闹鬼了,做法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