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各位,小弟最近碰到一个AB SLC 1747 L551的CPU故障,    现象为:几天以来一直出现程序丢失情况,出现故障代码为0002h  Unexpected hardware watchdog timeout or an ASIC reset occurred  ,今天发现以太网已无法连接,  CPU上FLT灯常亮,但是ENET灯却不亮,断电后在上电,还是没变化,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是否是CPU故障了?还是其他问题造成的?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么 ?

网友A:
把扫描周期改长一点试试吧。见过类似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