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大家好我刚下载的8.34版不能联PLC,PLC的型号是FX1N-60MT,当我联机还是没有联机多显示你好在吗我想问一下我的三菱PLC8.34无法从FX1N-60MT ,PLCL里读出 里面显示指定不了不能使用COM口。请问要怎样操作才能联机,谢谢  急用

楼主:
大家好我刚下载的8.34版不能联PLC,PLC的型号是FX1N-60MT,当我联机时不能读取数据,显示COM指定不了,我想问一下我的三菱PLC8.34无法从FX1N-60MT ,PLCL里读出 里面显示指定不了不能使用COM口。请问要怎样操作才能联机,谢谢  急用

网友A:
是不是COM没设置好,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线

网友B:
应该是你电脑COM端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看下设置对不对

楼主:
以前别的老师傅在用的 后来他有事回家了 我是新来的刚接手,应电脑中毒我重新安装了系统就不行了 是不是没有安装USB系统啊 我在网上找不到 我现在用的是联想笔记本,请大家帮一下忙啊 急啊

网友D:
通讯设置可能有问题,把你的硬件连接和怎么设置的相信说下

网友E:
传输设置里改一下;

楼主:
对就是这里了  我就不知怎么进啊

楼主:
我的qq是 645589545我聊啊谢谢了

网友D:
为什么不说下连接的情况呢
是直接连接串口还是转换的连接
双击上面图中串行上的黄色图标,设置正确串口号试下

楼主:
是串口转换连接的

网友D:
那就是了,应该是通讯设置问题,这问题论坛中已经说过几次了,转换后的串口号要和软件中的设置成一致

问问题,不描述清楚,来来回回好几个回合才把关键的东西给挤出来

楼主:
就是这里不知道怎么进入啊

网友D:
点上面最后一张途中的“串行”两个字上面的那个黄色图标,到里面设置COM口号,要和电脑设备管理权中的串口号一致

楼主:
里面com1到com63,传送速度9.6,19, 38 ,57 , 115里面选哪一个。       不好意思应我是一个初学者也是一个自学者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还请个为师父多多教我

网友D:
是COM几,要和你电脑插上USB转串口线后,电脑中设备管理器中“端口”中增加的一个串口号一致,你现在的那里的串口是几呢?
传输速度用默认的就可以

楼主:
与USB有相关的问题吗我刚插上的时候电脑显示 USB serial controller  是不是USB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D:
这些转换线在第一次插上时要装驱动的,如果不行重装驱动试下

楼主:
就是这数据线 我不知要选择COM几 请各位师傅帮个忙啊

楼主:
大的23个接口

网友D:
都说了好多次了,装了驱动后,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端口中出现的是COM几,为什么不看下呢

网友E:
下次好好看一下发过的贴;
在电脑属性里查看转出的COM口是几?
还不会找个懂电脑的人;

楼主:
是十五个

网友D:
15个是什么,
楼主为什么要答非所问,设备管理器中的COM是什么呢,这个问题
而且说话惜字如金,“大的23个接口”“是十五个”能不能描述多些呢,这样没头没尾的话让人怎么理解啊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我是新手各位师傅不要建议 多多耐心是不是我的USB没有装好 那里能下载到我的数据线匹配的系统

网友E:
你的驱动程序根本就没有装好;

网友E:
真服了U;
装好驱动后,看上面的COM口;
然后在PLC软件内设同样的COM口;

楼主:
就是这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耐心  和教导谢谢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F:
USB的,要装好驱动,然后也要确认USB延长线没有问题

网友G:
以前我也遇到搞这样的问题,改用usb后自己搞了4个小时才搞明白,没办法没有老师教,自己慢慢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