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我们厂用的是美国AEC模温机,但是最近三相相序缺相保护器经常损坏,能帮我分析一下具体原因吗?越具体越好。

网友A:
坏的是哪一部分

楼主:
就是三相相序缺相保护器呀,但具体是三相相序缺相保护器的哪部分不太清楚,能再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
不是,质量可靠的。

网友B:
我这的一般坏的都是误触发

楼主:
这边也是这样,相序没反,也没缺相,就是跳闸。

网友A:
我厂有台螺杆机也是乱动作,后来就直接短接了。

楼主:
我们现在也短接了。能帮忙分析一下坏具体原因吗?

网友C:
电源干扰太大

网友D:
瞬间缺相

网友A:
不管是电源干扰还是瞬间缺相,但我厂的那台螺杆机乱动作是差不多一年半后才出现的,之前都很正常

网友E:
1:有可能产品质量的原因
2:干扰过大

网友B:
差不多,我单位的也是1-2年左右坏的

网友F:
我单位的螺杆机也是这样,有一台老是跳闸,显示相序故障.能不能自己买一个相序保护器换掉,相序保护器有些什么参数.,哪里买的到?

网友A:
当然可以换的,买一个同型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