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与谐波

楼主(2009-07-09):
变频器问世以来给工业自动化带来了春天。同时比传统调速方法要省电。但同时也会产生有害的谐波。所以在使用变频器时一定要把谐波处理好。只有这样才能使用好变频器。谐波是可以治理好的。我们在中山的一个塑料厂就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厂原来谐波很高,有80%的含量。主要负载就是变频器和直流电源。我们给这个治理好后。谐波含量达到国家标准,同时用电量也下降了50%。

网友A:
用什么办法搞好的吗?说来听听

楼主:
解决谐波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但可以简单的说:首先要到现场把谐波的含量和数量测量后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的计算出和电容配套电感。这样就能提高功率因数。又能把谐波抑制。

网友B:
还是太笼统了,可以再详细一点么?

网友C:
嗯,是个办法!不过,要“蹲点侦查”,获取一个综合的谐波数据,再去计算,选取补偿的办法。如果是有动态补偿的功能,那就方便了。功率因数保持0.95以上,那才NB呢。不过成本也比较牛了。

楼主:
在这里来说清治理谐波。是有限的。这里有很多问题。首先是谐波的含量,另外谐波是否产生谐振。因为电容补偿会把谐波放大。所以电容柜要用电感配合。我们这里治理后,供电公司到工厂进行了测试。而且在治理前进行了测试。治理后又进行了测试。结果是治理前谐波没达标。治理后达标。而且从供电公司的电脑调出的电费单看。电费从原来22万下降到现在的10万左右。这些都是有原始资料的。如果有兴趣可与本人联系:电话13113931603.

网友D:
学习了。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滤波装置也可以减少谐波,而又不用电容柜与电感配合。

楼主:
七楼说的单纯加滤波当然可以。只是要考虑你是针对一个谐波,还是多个谐波。电网的功率因数要不要考虑。而且要把电网的环境搞清。

网友E:
谐波有什么危害啊
治理完,这么省电啊

楼主:
关于谐波的危害:一谐波如果严重那电网中的补偿电容就特别容易烧。二谐波严重时电机的转速紊乱。变压器发出怪叫。而且时有跳闸发生。三对自动线产生干扰。关于省电,谐波特别容易通过电容放电。所以谐波严重时也特别耗电。

网友F:
谐波的含量和数量怎样测量

楼主:
关于谐波测量现有很多仪表可以测量。我们采用美国FLUKE43B谐波测量表。测量时要选择负荷为高峰的时候。FLUKE43B谐波表数据可以保存并可与电脑相连。同时显示时间和日期。

楼主:
关于谐波危害。大家好理解。但是谐波耗电可能不好理解。实际上很好理解。大家知道电容的阻抗Xc=1/2 πfc.式中f为频率。就是说频率越高容抗越小。因为补偿电容是按50Hz设计。所以高次谐波就更容易通过电容放电。而耗电。在谐波严重时。电容投的越多谐波越被放大。而越耗电。

网友G:
随着个人计算(PC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在PLC和DCS的设计结构越来越接近.基本构架都是操作站通过以太网接主站,主站通过现场总线接从站。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冗余技术也不断发展,双冗余(如:GTCON2000)、三冗余(如:TRICON)、七冗余(航空领域)。从PLC主站CPU的运行方式上又分为冷备、热备和同步热备。冗余技术的发展使得PLC可以冲破低级芯片的限制,而大量应用尖端的电子技术,与PC机发展同步。由于个人计算机的飞速发展,PC机变得稳定而可靠。其接口的开放性,通讯和cpu的速度都使得它比原始设计思想下的PLC更适用于工控的要求。因此出现了软PLC的概念,又称为软逻辑。其构架是:在PC机上安装如Linux、WinCE等操作系统,而在操作系统中运行IEC1131的逻辑执行程序,作为PLC系统的主站(如:GTCON2000就是如此)。这种嵌入式的PLC使得工业控制可以应用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突破了禁锢瓶颈,典型的软逻辑PLC结构为 ARM嵌入Linux然后安装PLC解释程序(www.LinuxPLC.cn)。软PLC的另外一个发展分支是,直接在微软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上运行类似PLC的软件,而用计算机取代PLC系统中的主站。运行软件PLC的计算机可以充分应用计算机的开放性接口和通讯速度,兼容性好。可以挂接板卡、USB设备、以太网设备、串行通讯设备。比较典型的应用方案是:组态王软逻辑通过串行通讯(现在也可用以太网)挂接研华的亚当模块。随着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构架将完全取代PLC 和 DCS 成为主流形式。但目前PC机技术、操作系统和以太网还不能满足可靠性要求。

网友H(2009-08-21):
谐波的处理一般在我们建筑电气(就是常说的供配电)里面,一般有两种方式,即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一般我们利用在低压配电房的集中补偿柜的电容器前串联6%电容功率的串联电抗来消除5次谐波(一般我的电网中5、7次谐波的含量较高),此种方式即为一种无源滤波装置;而有源滤波装置是通过实时监控电路的状态来调节滤波回路的输出功率,来抵消电网中的高次谐波电流从而净化电网,但此种方式略有滞后,而且造价超贵,生产厂家也很少,说以很少采用。

网友I:
能节电50% ?
比较怀疑这个数据;

网友C:
看来楼主非常关注这个题目,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提示下治理谐波的方法呢?简单的介绍下你的治理思路和方法,看看是否能引起共鸣?

楼主:
关于节能这个问题。如没有实际治理个谐波。是没有感性认识的。50%是对个案而言。在这个厂治理前我们做了测试。发现电容投入越多,谐波越大。而且当功率因数大于0.9时再投电容时产生谐振。就是说再投电容这时总电流不是减少,而是增大。所以我们在电容前加电感效果就很好。治理前总电流在1000A左右。治理后总电流下降到了500A左右。电费从供电公司的电脑调出的电费单也得到证实。关于怎样治理,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总的思路是用电抗来抑制谐波。我们治理谐波采用无源方式。这种方式投资少。一般单位都能接受。而且效益高,成本回收快。如果有谐波需要治理,可和我联系手机号是:13113931603孙工

网友C:
楼上,这里是论坛,以讨论和切磋技术内容为主,不是做生意揽客户的地方呦。

首先说你的技术思路,采用电抗器作为抑制谐波的思路。OK!不过,我很想知道,你对谐波的抑制,是有针对性的呢?还是通盘考虑的呢?比如,针对奇次谐波还是针对偶次谐波?再比如,针对几次?也就是重点抑制的谐波次数是多少呢?还是不论三七二十一,一律统统抑制在你的设计计算范围以内?

希望进一步发表你的认识和观点。共享下。谢谢!

楼主:
关于怎样治理这个问题就谈点看法。我们知道一项工程首先是它的任务和目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方案。谐波治理也是一样。总的思路是用电抗来抑制谐波。实际中每个单位谐波含量和谐波次数都不一样。所以必需根据这个单位具体情况。是五次严重还是三次严重。如果是五次为主,电抗就采用6%的。如果是三次为主,就采用12%的电抗。如果······.总之根据现场情况制定方案.当然经验也同样重要。如果在实际中有什么问题可与本人联系。共同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C:
^_^,终于谈了些,哪怕是一丁点。也封精鼓励下。

干嘛要个别联系,在这里讨论共享嘛。当然并不是让你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合盘托出,也不可能。在不影响你的核心技术泄露的前提下,讨论下谐波的基础知识和认识以及思路总是可以的吧。我很希望能共享技术交流了。谢谢楼上。

再说谐波,你认为偶次谐波和奇次谐波谁厉害?还是都厉害?嘻嘻嘻,能发表下你的看法吗?

楼主:
关于谐波的奇次和偶次。我们在实测中几孚没有测到个偶次谐波。那就是说不成再偶次谐波的为害。在电网中偶次谐波可以忽略。在电网中有害的是奇次,如3,5,7,11,13,15,17次。其中数3,5,7,11次在电网中比效多。所以为害就比效大。谐波在电网中一般是次数越高含量越小。所以治理谐波是要全盘考虑的。

网友J:
楼主采用静态补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不见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工况复杂的还容易烧电容。
有条件的还是采用动态补偿的好,不仅消除谐波而且提高功率因素。

楼主:
治理谐波的方法有多种。这主要看用户能投多少钱。我们在治理中,动态的也用过。但有个问题是维修率高。特别是复合开关。很容易坏。所以我们用静态的效多。

网友K:
谐波问题,我也遇到过
个人感觉,太抽象了。
2.5KV变压器380→220.
220电夹控制器,和伺服驱动,PLC等,全由220V拖动。
PLC,伺服,变频器等上电以后,在伺服向某个方向移动时,电夹控制器频频跳电。(显示电压不稳)
一开始以为是变压器容量不够,于是接到380+10%那里。问题解决了。
但之前发现的状况不能用容量小解释。再怀疑是不是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拆掉变频器测试,问题依旧,于是再接回380,并在电夹控制器上接了一个滤波器。
效果相当不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属于谐波问题吧。也不知道是几次谐波造成的。

楼主:
关于谐波一定要用仪表测量。但也有规律。一般变频器多时5次7次含量高。如样商场节能灯比效集中的地方3次就比效严重。治理谐波不要盲目。一定要把用电环境搞清楚。

楼主:
近来有些人问我在没有测量仪器时能不能判断是否有谐波。当然可以。只是没有数量。1.就负荷来判断一般像变频器,直流电源,伺服电路,节能灯,碰焊机,电脑等。都是谐波源。关键是看它的含量。2.现象看如果这个单位电容特别容易坏。而且时有不明原因跳闸。一般是谐波引起。另外如果补偿电容在投入后总电流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这就是谐波很严重了。而且是谐波在电网中产生了谐振。不过最好还是用仪器测量。

网友C:
嗯,讨论的还比较热。不错。我想问下楼上:

如果我的进线滤波元件发热严重,而电流是滤波元件容量的不足50%,这是什么原因呢?比如电抗器和无线电干扰滤波器。他们都是电感、电容元件组成的滤波网络。这是不是因为电源的谐波使元件产生谐振所致呢?这种情况,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来克服滤波元件发热的问题呢?

网友L:
谐波也是产生干扰的主要来源,首先要测量再分析确定方案

网友M:
好久没来论坛了。

我对楼主疑问一下:
1000A电流变为500安,一般情况下,节能一定是到不了50%,因为这个电流是视在电流,如果补偿有这样的效果,原来的1000A大部分是无功、谐波成分,有功电流很小。你补偿下去的,仅仅是无功、谐波电流。
如果原来厂里无功的罚单比较大,省一半费用还有可能。仅仅有功部分,是绝对省不下50%电费的。你治理后,给供电局和国家做了很大贡献,给厂里也做了贡献,其实最大贡献是相当于给他们扩了容。

-------------------------------------------------------------------------------
老版主滤波元件发热的事儿:先不考虑谐振,那么,在我看来,你看到的电流是仪表测得的“复合电流”,它包括了谐波、基波万分,由于普通动圈仪表或电子仪表等等测量原理不同,实际得到的电流仅仅是仪表本身能“看到”的部分,如果你也用谐波分析仪去看,结果会大不同,会看到谐波成分所占的百分比、主要谐波成分在哪个频率。        滤波元件发热,就是普通仪表看不到的“谐波电流”产生的热效应。

如果的确谐振较厉害,对于是否谐振/谐振到什么程度,判断是不是谐振,我有一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一般静态补偿设备都是电容、电感串联的,只需要测量电容、电感端压(如果用万用表,量程选最大的),如果电压都上了千八百伏,那恭喜你,这就应该算是发生谐振了,电压越高,谐振越厉害,直到Q值最大,如果回路电阻完全为0,那更恭喜,永动机快要在这里诞生了!

个人推断:一般容性器件,寿命比较有限,谐波元件老化后,容抗降低,发生谐振是有一些可能的。一般电抗纯导体绕制,本身基本没有老化问题,如果它发热,最大可能就是谐振和散热工艺没做好。

------------------------------------------

俺 是外行耍刀,欢迎楼主、老版主指正

楼主:
看了以上几位的贴,说说几点看法。不一定对。32楼说的是那么回事。从总电流看是视在电流。但我说50%主要是说这个厂的电费节约了。实际上还不止50%。关于滤波器。我认为首先要看你说的是强电还是弱电。低频还是高频。从上看说的是弱电和高频环境。另外还要看滤波器是产生谐振还是产生阻抗。如果是超高频还要考虑趋肤效应。所以这个滤波器设计是否合理。如果是强电那就看发热到什么程度。如电抗器允许温升为70K,就是说70加上环境温度。如果环境温度有30度加70就等于100度。所以在强电中温度在100度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网友C:
哦,看了楼上两位的帖,甚喜。仔细品味,很有收益。封精!赞一个。所提供的思路很不错。只等尝试。

网友N:
随工业自动化的发展电网中的谐波源也越来越多,需综合治理.特别是电子产品不法生产厂商为追求高额利润不考虑电磁兼容性.你见过多少国内厂商在变频器\电子整流器\开关电源等等谐波源产品上使用滤波器.呜呼哀哉,还电网一片蓝天还需从源头抓起.你我在此高谈阔论作出努力仅是亡羊补牢,劳命伤财罢了.

网友C:
电磁干扰、谐波干扰尽管不是一回事,但是都属于设备安全运行的范畴。这里讨论,当然有助于传动系统的应用,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必要的。高谈阔论的目的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针对实际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实属必要。

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对于传动控制系统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他们询问商家系统功能是否满足使用条件的同时,总是提出系统对于电网反作用的指标以及电磁兼容的性能。对那些不讲规则、不讲规范的传动产品制造商已经说不了。这也是事实。但是毕竟我们国家的电网规范化管理的力度还不够(与国外相比),特别是只追求罚款,只要罚了款,爱干什么干什么,违规的成本很低,所以任重道远。

不过严重的电磁干扰和谐波干扰,殃及到了用户的正常使用,就会被用户摒弃了。治理谐波、治理电磁干扰,不仅是用户、也是商家共同努力解决的难题。

综上,本楼的讨论很有共享价值。

楼主:
35楼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从国家对谐波制定标准看还不具体。就是说对产品没有可操作严格的标准。如果能从源头抓起当然更好。但有一个过程。

楼主:
从32楼的分析。想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来说说。以前和供电公司计量人员交流时。都说无功是不收费。只罚款。但事实上好象不是。因为我们往往和用户把电网的功率因数提高后。总电流下降了。电费也下降了。

网友C:
我的印象是,无功符合标准的用电大户,电力部门是给奖励的。反之则罚款。

楼主:
现把我们治理谐波的典型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治理谐波前后测量对比图

网友O:
真有那么省电吗!
如果是真的值得研究呀!

楼主:
关于谐波治理是不是能节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能节能多少。就要看现场的具体用电环境。下面结合我提供给大家谐波图说明一下。这个厂是做塑料板的。负荷是变频器11kw2台,5.5kw6台,3.7kw3台。直流电源230kw1台,180kw1台,160kw1台,93kw2台,90kw2台。伺服电机11kw2台,5.5kw4台。功率因数0.9.谐波60%以上。另外把补偿电容全部退出这时功率因数为0.5,谐波含量为15%。电流为700A--1000A.这是没有治理前的环境。治理后功率因数0.98.谐波含量7.8%。总电流在500A左右。这个厂的电费从08年8月后都只有10万左右,治理前每月是22万。这个数据是供电公司提供。

网友P(2009-10-19):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问世以来给工业自动化带来了春天。同时比传统调速方法要省电。但同时也会产生有害的谐波。所以在使用变频器时一定要把谐波处理好。只有这样才能使用好变频器。谐波是可以治理好的。我们在中山的一个塑料厂就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厂原来谐波很高,有80%的含量。主要负载就是变频器和直流电源。我们给这个治理好后。谐波含量达到国家标准,同时用电量也下降了50%。

能省这么多电吗?不太可信

楼主:
治理谐波能节能吗?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一般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因此也就没有感性认识。这完全可以理解。实际上治理谐波的节能说到低还是提高功率因数。因为在有谐波时,电容的投入会提高谐波的含量。使电容不但不能正常工作,还起到有害的作用。这些认识大家在今后的实践中会认识到的。还是由事实来说话吧!

网友P:
“实际上治理谐波的节能说到低还是提高功率因数。”我认为这句话不全面,谐波可以增加线损,对计量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Q:
大开眼界,收藏

网友R(2009-11-23):
也来插个嘴。首先要区分谐波和无功的概念。一般电流中首先包括了基波和谐波,而基波和谐波又各自包含了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无功的存在,使得视在电流增大,从而增大了线路的损耗等。但是一般来说电表是无法检测无功,用来计算电费的。但是对于用电大户,还装有功率因素表,无功的存在,使得功率因素降低,如果低于0.9的话,供电公司会做出相应的罚款。
谐波,一般来说,不管是其有功还是无功分量,都是有害的。所以抑制谐波,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降低总的有功电流,从而使得电表示数降低,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功率因素,从而降低了可能存在的罚款。

网友C:
呵呵,这个讲得不错,分析的很有道理。减小谐波就是减小了谐波所占有的有功和无功能量,所以节能。

不过,从我接触的中小功率的变频器和馈电网的装置来说,谐波的成分并不明显,6%以下都能满足,但他们对电网的EMI实在是太强了,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抑制。很讨厌。

其实真正节能的工作还是要提高负载功率因数,提高设备的效率。让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相角重叠。这是要努力做的事情。减少和清除网侧的“垃圾”。

网友R:
如果前端没有PFC装置的话,小功率的变频器(前端采用全桥整流)的谐波何止6%,如果又没有前端电抗器,或者直流电抗器的话,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的THD或者TDD60%都不止,我的个人理解。只不过在一个变频器运用的地方,大部分情况下,变频器负载只是占公司负载的很小一部分,间接掩盖了变频器的超高谐波。

楼主:
51楼说的有理。按一般国际标准在总电房看谐波含量在15%以上都是需要治理的。对如具体情况。如一单位。变频器的总容量低于10%时,谐波的总含量不会很高。所以这种危害也就不会很大。而且我们在实测时发现在变频器前测量谐波含量一般都在60%以上。但在总柜这里测量就很低了。有时只有2---10%不等。所以谐波治理一定要根据具体环境来定。

网友C:
不知道其他的,我使用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和加能回馈单元,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谐波,已经测试过N变了,没楼上说的那么邪乎。倒是干扰比较大,但不是谐波大。

这里使用的交流传动系统功率在132kW以内。小功率的。

网友R:
我不知道版主提到的加能回馈装置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般对于几千瓦,或是几十千瓦的变频器,前端大都是使用不可整流的,这种情况下,就算带有电抗器,THD能达到大概30%的样子已经很不错。而版主前面提到的普通变频器的的谐波含量在6%左右更是不可能的。就算采用自带类似动态补偿等手段,THD也只能做到5%,4%的样子。个人只见。

楼主:
关于变频器的谐波道是西门子的没有测试过.日本的和国产都测试过.谐波都在50%以上.如果大家有兴趣随时可把测试图发给大家参考.听说西门子的变频器谐波含量很低.很想看看它的测试图.

网友C:
其实如果有福禄克谐波表,拍下波形和检测数据不是难事。待有机会吧。

楼主:
我们有福禄克的谐波表看是否能提供协助。但只能在中山市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