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FX2N系列PLC中AD和DA有转换功能吗?

网友A:
你可以购买FX2N的模拟量模块。

楼主:
有模拟量的都可以转换吗?

网友B:
可以转换

网友C:
模拟量也是要有范围的,不是什么都能转换的

网友D:
转换功能指的是什么??

网友E:
就是模数转换功能模块啊!

网友F:
模数转换功能模块有FX2N-2AD   FX2N-4AD等等  具体的可以到三菱网站下载《特殊模块功能手册》

网友G:
用模拟量模块呀

网友D:
AD是模数转换;有FX2N-2AD  4AD  8AD;
DA是数模转换;有FX2N-2DA  4DA  ;
另外还有混合型的;
FX0N-3A  FX2N-5A;

网友H:
这两个模拟量模块,当然有转换功能了

网友I:
转换要看信号的哦~~~
FX2N-4AD只接受电压,电流信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