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以前的页面,在左上有关于站内信息的提示(有×封信未读),现在换成新页面后好像没有类似提示,如果要看是否有新信息,还得从“用户后台管理\收件箱”查看,这样容易遗漏信件,不能及时查阅。

楼主:
“本主题已经超过60天未回复,自动锁定,不能发表回复。”

另外:超过60天未回复的主题被锁定后,版主也不能解锁。

网友A:
登陆状态下,在论坛首页有站内信息提示的
不过在子论坛里有信息提示确实也方便些,反映下看能否添上。

60天后无回复的锁帖后确实不能再解锁了。想到两个月都没回复的了,基本上也没有多大讨论价值了,所以也就没考虑解锁了。

网友B:
还有个东西改版后在各个论坛没有了,就是把鼠标放在每个标题上,以前能浮动出现简单的最后跟帖的内容,现在也没有了,这个在论坛首页还保持有的
有这个还是很方便的,有的贴先大概看下,可以判断下有没有必要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主题已经超过60天未回复,自动锁定,不能发表回复。”

另外:超过60天未回复的主题被锁定后,版主也不能解锁。

超过60天未回复的主题被锁定后,版主只需点击“编辑”主题帖后,不用做任何修改然后“确定”就可以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