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1.“字”继电器:在松下fp1系列plc中,继电器不仅可以按位寻址,还可以按字寻址 (每个 “字”为16位),即16个同类继电器组成一个 “字”继电器,每一个 “字”继电器都可以作为寄存器来使用。“字”继电器有三种:“字”输入继电器wx、“字”输出继电器wy和通用 “字”继电器wr。wr各位的编号规则如图7-1所示。[例7-1]xlof即寄存器wx10中的第f号位,如图1所示。xlo0即寄存器wxl0中的第0号位地址(即第10号输入寄存器的第0号位)。......

网友A:
老师您好!
     我刚刚接触松下FP1,没有编程手册和其他资料,老师如果有,不知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另外请教一下,用文本显示器控制时间,PLC如何编程,谢谢!
                                     我的邮箱是lzyxdm19901218@163.com

网友B:
FP1早停产了,可以参考FP-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