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谁知道vmos的源极和漏极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来判断?
 帮助我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以N沟道管VMOS场效应管为例
   判别源极S、漏极D:
   可根据PN结正、反向电阻存在差异,来识别S极与D极。用交换表笔法测两次电阻,其中电阻值较低(一般为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一次为正向电阻,此时黑表笔的是S极,红表笔接D极。对于P沟道管,测量时应交换表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