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型号

楼主(2009-07-09):
请教 变压器型号 如  D ,yn11,    Y,yn0   ;    D,  Yn0    ; 各代表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常用的三相电源变压器原\副绕组接线有Y/Y,Y/YN,Y/D等类型.若高压侧绕组接成星形,其相电压只有线电压的1/3,这样对绕组绝缘要求就降低了,是比较有利的.低压侧电流较大采用三角形接线,其相电流只有线电流的1/3,这样可以使低压侧线路的导线截面相对减少.所以大容量的降压变压器常采用Y/D接线,对小容量需要380/220V的系统,广泛采用Y/YN接线.至于11的数据只表示原\副绕组对应的线电动势的相位差,其是30度的倍数.

网友B:
D,yn11 表示一次绕组是△,2次绕组是星形 并带中性线,其同相的1、2次电压相位关系和时钟11点时针和分针的关系一样。后面 的0表示12点。  Y,yn0 表示一次星形,2次是星形带中性线 。  D,yn0自己分析

网友C:
代表变压器的接线组的,11点接线和12点接线斜杠前代表一次绕组后面代表二次绕组,你的举例1为一次为三角形二次为星形的11点接线其二次中性点为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