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知识

楼主(2009-07-09):
请教    测量直流电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东西的直流电阻

楼主:
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谢谢啊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C:
测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有二个目的,一是检测绕组是否有匝间短路,二是调压分接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其都反应为三相绕组直流电阻不平衡.

楼主:
目的:检查导电回路是否存在短路、开路或接错线;检查绕组导线的焊接点、引线与套管的连接处是否良好、分接开关有无接触不良等。另外还可以核对绕组所用的导线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D:
这里的学问还真不少啊,见识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真高深

网友F(2009-08-29):
目的:1.检查绕组接头的焊接质量和绕组有无匝间短路现象;
2.电压分接开关的各个位置接触是否良好及分接开关的实际位置与指示位置是否相符;
3.引出线有无断裂,多股导线并绕的绕组是否有断股等情况。
4.变压器在大修时或改变分接头位置后,或者出口故障短路后需要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直流电阻,此外还可1-3年进行一次测量。

网友G(2009-10-18):
同意10楼的说法,再补充一句,变压器并联时,其阻抗电压要完全相同(即其直流电阻)

网友H:
变压器的直流电阻 看变电所的每年都校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