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

楼主(2009-07-09):
求教     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在一般的资料里都有啊!
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任务:

1、能自动地、快速地、有选择地借助于断路器将故障元件从电力系统中切除,保证无故障元件快速恢复正常运行,并使故障元件免受破坏。

2、能反映电气元件的不正常工作状态,并根据运行维护条件自动发出信号,通知运行值班人员处理,或自动的进行调整和消除。
继电保护装置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

网友A:
简单的复杂的都必须要满足

网友B:
二楼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A:
要学习的还很多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