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求教各为大侠:三相电机△-Y,Y-△等等这些接法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作用和好处?

网友A:
看书吧``书上有详细的解说``这应该是基础知识``就相当于为什么要Y-△启动一样 `呵呵 ``

网友B:
一般的电工基础书上都有讲的

网友C:
你必须要了解电机的原理,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找些电工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D:
区别大了

网友E:
呵呵;
对应不同的电压;

网友F:
学习下

-----------------------------------------------------------------------------------------------------------------------
电机,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山社电机深圳分公司-深圳美莱克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G:
Y-△ 是电机常用的减压启动方法,这种启动方法时,起动转矩只有Y的三分之一,起动设备费用小,在起动过程中没有电能的损失适应范围为起动转矩要求不大的场合

网友H:
Y接和三角接,加载绕组上的对呀不同,接错了就烧电机。

网友I:
解法不通启动的方式 也有不同。

网友J:
线圈封头不一样,接错要烧电机的。

网友K:
Y接起动转矩比较小,电流也比较小,三角接起动转矩比较大,电流也大,适合带较在负载启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Y-△ 是电机常用的减压启动方法,这种启动方法时,起动转矩只有Y的三分之一,起动设备费用小,在起动过程中没有电能的损失适应范围为起动转矩要求不大的场合

纠正下您的笔误:起动转矩只有△的“根号”三分之一呵呵

网友M:
对应的电压不同,输出的功率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