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进口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有一个无锡东元1.5KW三相异步电机,名牌上标着接线图,
220V三角型接法,380V星型接法,如果我用三角型接法
然后用市电380V供电,会损坏电机是吗?

用一个台达1.5KW变频器给这个马达调速,变频器输入电压等级为380V (460V系列),请问电机该用哪种接线方法,变频器输出电压等级应该是可以设定的吧?

像这种台湾的电机或者我应该这样做,如果用三角形接法我就把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成220V ,
如果用星形接法我就把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成380V .
是吗?

我能不能用单相220V电源给变频器供电呢?

为什么马达上标着运行频率50HZ/60HZ ,是指这个马达在这两种频率的电源下都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压等级是不能设置的,单相220V电源给变频器有些型号是可以的但输出的电压只是220,你可以用台达1.5KW变频器给这个马达调速但电机一定要接成星型

网友B:
220V三角型接法,380V星型接法,如果我用三角型接法
然后用市电380V供电,会损坏电机是吗?

名牌上不是标清楚了吗?380V星型接法。

网友C:
为什么不按照铭牌作呢

网友D:
耐压等级不同会烧电机。你能调成220伏,频率是多少了?

网友E:
呵呵;这与国内的接法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AC220V的,用三角型接法;
如果是AC380V,用星形;

网友F:
这与国内的接法是一样的,你的变频器是AC220V的,用三角型接法,AC380V,用星形.

网友G:
接发看铭牌   。。。   变频器 看电动机电压 选 就好了

网友H:
接法必须与铭牌的标识对应,否则损坏电机。

网友I:
具体的界线应该与铭牌的标识对应,否则容易把电机损坏。具体的参数铭牌上面都应该写着。

网友J:
220V三角型接法,380V星型接法.380V只能接星形,接三角形肯定烧电机.它每相只能承受220V电压.三角形接380V时每相承受的是380V电压。我单位原来有一台新引风机电机铭牌标三角形接法,而接线盒里是星形接法,我按铭牌接成三角形运行,还没来得及量电流就烧了。事前没想清楚啊。

网友K:
如果用380接成角型,时间长会烧电机的

楼主:
台达变频器有一项参数是 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我这台380V的变频器,把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的参数设置为220V, 然后把这个马达接成三角形220V,怎样控制会有问题吗?   因为我曾经看见人家用一个220V电压的变频器控制一个110V的高速主轴马达,马达转速可达几万转的。

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單位:0.1V

設定範圍 115V 系列 0.1 ? 255.0V 出廠設定值:220.0

230V 系列 0.1 ? 255.0V 出廠設定值:220.0

460V 系列 0.1 ? 510.0V 出廠設定值:440.0

575V 系列 0.1 ? 637.0V 出廠設定值:575.0

設定交流電機驅動器最高的輸出電壓。此一設定值必須小于等于電機銘牌上電機額定電壓設定。

网友C:
国外标准电机的铭牌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L:
无锡产的电机是进口的?就是国产的吧,我就是江苏无锡的啊

网友M:
1、变频器不能调电压。
2、名牌上的不应该是星形与角型(进口的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告诉你如何接线而已,所以必须严格按照铭牌上的接线去做。

网友N(2013-12-09):
两个接触器一定要互锁,防止相间短路,电机最好慢下来,再反转
西玛电机www.xiandia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