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深入了解和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条件和控制要求: 被控对象就是受控的机械、电气设备、生产线或生产过程。控制要求主要指控制的基本方式、应完成的动作、自动工作循环的组成、必要的保护和联锁等。对较复杂的控制系统,还可将控制任务分成几个独立部分,这种可化繁为简,有利于编程和调试。

确定 i/o 设备: 根据被控对象对 plc 控制系统的功能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用户输入、输出设备。常用的输入设备有按钮、选择开关、行程开关、传感器等,常用的输出设备有继电器、接触器、指示灯、电磁阀等。

选择合适的 plc 类型:根据已确定的用户 i/o 设备,统计所需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点数,选择合适的 plc 类型,包括机型的选择、容量的选择、 i/o 模块的选择、电源模块的选择等。

分配 i/o 点:分配 plc 的输入输出点,编制出输入 / 输出分配表或者画出输入 / 输出端子的接线图。接着九可以进行 plc 程序设计,同时可进行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

设计应用系统梯形图程序: 根据工作功能图表或状态流程图等设计出梯形图即编程。这一步是整个应用系统设计的最核心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要设计好梯形图,首先要十分熟悉控制要求,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电气设计的实践经验。

将程序输入 plc:当使用简易编程器将程序输入 plc 时,需要先将梯形图转换成指令助记符,以便输入。当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辅助编程软件在计算机上编程时,可通过上下位机的连接电缆将程序下载到 plc 中去。

进行软件测试 :程序输入 plc 后,应先进行测试工作。因为在程序设计过程中,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因此在将 plc 连接到现场设备上去之前,必需进行软件测试,以排除程序中的错误,同时也为整体调试打好基础,缩短整体调试的周期。

应用系统整体调试: 在 plc 软硬件设计和控制柜及现场施工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整个系统的联机调试,如果控制系统是由几个部分组成,则应先作局部调试,然后再进行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程序的步序较多,则可先进行分段调试,然后再连接起来总调。调试中发现的问题,要逐一排除,直至调试成功。

编制技术文件 :系统技术文件包括说明书、电气原理图、电器布置图、电气元件明细表、 plc 梯形图。

plc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随着plc控制的普及与应用,plc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功能也日趋完善。近年来,从美国、日本、德国引进的plc产品及国内厂家组装或自行开发的产品已有几十个系列,上百种型号。目前在国内应用较多地plc产品主要包括:美国ab、ge、modicon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omron、三菱公司等得plc产品。因此plc的品种繁多,其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令系统、编程方法、价格等各有自己的特点,适用场合也各有侧重。因此,合理选择plc,对于提高plc控制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选择机型要以满足系统功能需要为宗旨,不要盲目贪大求全,以免造成投资和设备资源的浪费。机型的选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对输入 / 输出点的选择:要先弄清除控制系统的 i/o 总点数,再按实际所需总点数的 15 ~ 20 %留出备用量(为系统的改造等留有余地)后确定所需 plc 的点数。 plc 的输出点可分为共点式、分组式和隔离式几种接法。隔离式的各组输出点之间可以采用不同的电压种类和电压等级,但这种 plc 平均每点的价格较高。如果输出信号之间不需要隔离,则应选择前两种输出方式的 plc 。

对存储容量的选择: 对用户存储容量只能作粗略的估算。在仅对开关量进行控制的系统中,可以用输入总点数乘 10 字 / 点+输出总点数乘 5 字 / 点来估算;计数器 / 定时器按( 3 ~ 5 )字 / 个估算;有运算处理时按( 5 ~ 10 )字 / 量估算;在有模拟量输入 / 输出的系统中,可以按每输入 / (或输出)一路模拟量约需( 80 ~ 100 )字左右的存储容量来估算;有通信处理时按每个接口 200 字以上的数量粗略估算。最后,一般按估算容量的 50 ~ 100 %留有裕量。对缺乏经验的设计者,选择容量时留有裕量要大些。

对 i/o 响应时间的选择: plc 的 i/o 响应时间包括输入电路延迟、输出电路延迟和扫描工作方式引起的时间延迟(一般在 2 ~ 3 个扫描周期)等。对开关量控制的系统, plc 和 i/o 响应时间一般都能满足实际工程的要求,可不必考虑 i/o 响应问题。但对模拟量控制的系统、特别是闭环系统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根据输出负载的特点选型 :不同的负载对 plc 的输出方式有相应的要求。例如,频繁通断的感性负载,应选择晶体管或晶闸管输出型的,而不应选用继电器输出型的。但继电器输出型的 plc 有许多优点,如导通压降小,有隔离作用,价格相对较便宜,承受瞬时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较强,其负载电压灵活(可交流、可直流)且电压等级范围大等。所以动作不频繁的交、直流负载可以选择继电器输出型的 plc 。

对在线和离线编程的选择: 离线编程是指主机和编程器共用一个 cpu ,通过编程器的方式选择开关来选择 plc 的编程、监控和运行工作状态。编程状态时, cpu 只为编程器服务,而不对现场进行控制。在线编程是指主机和编程器各有一个 cpu ,主机的 cpu 完成对现场的控制,在每一个扫描周期末尾与编程器通信,编程器把修改的程序发给主机,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主机将按新的程序对现场进行控制。计算机辅助编程既能实现离线编程,也能实现在线编程。在线编程需购置计算机,并配置编程软件。采用哪种编程方法应根据需要决定。

据是否联网通信选型 :若 plc 控制的系统需要联入工厂自动化网络,则 plc 需要有通信联网功能,即要求 plc 应具有连接其他 plc 、上位计算机及 crt 等的接口。大、中型机都有通信功能,目前大部分小型机也具有通信功能。

对 plc 结构形式的选择:在相同功能和相同 i/o 点数据的情况下,整体式比模块式价格低。但模块式具有功能扩展灵活,维修方便(换模块),容易判断故障等优点,要按实际需要选择 plc 的结构形式。

plc 软件系统设计的方法 :在了解了 plc 程序结构之后,就要具体地编制程序了。编制 plc 控制程序的方法很多,这里主要介绍几种典型的编程方法。

图解法编程 :图解法是靠画图进行 plc 程序设计。常见的主要有梯形图法、逻辑流程图法、时序流程图法和步进顺控法。

梯形图法:梯形图法是用梯形图语言去编制 plc 程序。这是一种模仿继电器控制系统的编程方法。其图形甚至元件名称都与继电器控制电路十分相近。这种方法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原继电器控制电路移植成 plc 的梯形图语言。这对于熟悉继电器控制的人来说,是最方便的一种编程方法。

逻辑流程图法:逻辑流程图法是用逻辑框图表示 plc 程序的执行过程,反应输入与输出的关系。逻辑流程图法是把系统的工艺流程,用逻辑框图表示出来形成系统的逻辑流程图。这种方法编制的 plc 控制程序逻辑思路清晰、输入与输出的因果关系及联锁条件明确。逻辑流程图会使整个程序脉络清楚,便于分析控制程序,便于查找故障点,便于调试程序和维修程序。有时对一个复杂的程序,直接用语句表和用梯形图编程可能觉得难以下手,则可以先画出逻辑流程图,再为逻辑流程图的各个部分用语句表和梯形图编制 plc 应用程序。

时序流程图法:时序流程图法使首先画出控制系统的时序图(即到某一个时间应该进行哪项控制的控制时序图),再根据时序关系画出对应的控制任务的程序框图,最后把程序框图写成 plc 程序。时序流程图法很适合于以时间为基准的控制系统的编程方法。

步进顺控法:步进顺控法是在顺控指令的配合下设计复杂的控制程序。一般比较复杂的程序,都可以分成若干个功能比较简单的程序段,一个程序段可以看成整个控制过程中的一步。从整个角度去看,一个复杂系统的控制过程是由这样若干个步组成的。系统控制的任务实际上可以认为在不同时刻或者在不同进程中去完成对各个步的控制。为此,不少 plc 生产厂家在自己的 plc 中增加了步进顺控指令。在画完各个步进的状态流程图之后,可以利用步进顺控指令方便地编写控制程序。

经验法编程: 经验法是运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进行设计。多数是设计前先选择与自己工艺要求相近的程序,把这些程序看成是自己的“试验程序”。结合自己工程的情况,对这些“试验程序”逐一修改,使之适合自己的工程要求。这里所说的经验,有的是来自自己的经验总结,有的可能是别人的设计经验,就需要日积月累,善于总结。

计算机辅助设计编程: 计算机辅助设计是通过 plc 编程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程序设计、离线或在线编程、离线仿真和在线调试等等。使用编程软件可以十分方便地在计算机上离线或在线编程、在线调试,使用编程软件可以十分方便地在计算机上进行程序的存取、加密以及形成 exe 运行文件。

软件系统设计的步骤 :在了解了程序结构和编程方法的基础上,就要实际地编写 plc 程序了。编写 plc 程序和编写其他计算机程序一样,都需要经历如下过程。

对系统任务分块 :分块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复杂的工程,分解成多个比较简单的小任务。这样就把一个复杂的大问题化为多个简单的小问题。这样可便于编制程序。

编制控制系统的逻辑关系图: 从逻辑关系图上,可以反应出某一逻辑关系的结果是什么,这一结果又英国导出哪些动作。这个逻辑关系可以是以各个控制活动顺序为基准,也可能是以整个活动的时间节拍为基准。逻辑关系图反映了控制过程中控制作用与被控对象的活动,也反应了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绘制各种电路图 :绘制各种电路的目的,是把系统的输入输出所设计的地址和名称联系起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在绘制 plc 的输入电路时,不仅要考虑到信号的连接点是否与命名一致,还要考虑到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是否合适,也要考虑到在特殊条件下运行的可靠性与稳定条件等问题。特别要考虑到能否把高压引导到 plc 的输入端,把高压引入 plc 输入端,会对 plc 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在绘制 plc 的输出电路时,不仅要考虑到输出信号的连接点是否与命名一致,还要考虑到 plc 输出模块的带负载能力和耐电压能力。此外,还要考虑到电源的输出功率和极性问题。在整个电路的绘制中,还要考虑设计的原则努力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虽然用 plc 进行控制方便、灵活。但是在电路的设计上仍然需要谨慎、全面。因此,在绘制电路图时要考虑周全,何处该装按钮,何处该装开关,都要一丝不苟。

编制 plc 程序并进行模拟调试:在绘制完电路图之后,就可以着手编制 plc 程序了。当然可以用上述方法编程。在编程时,除了要注意程序要正确、可靠之外,还要考虑程序要简捷、省时、便于阅读、便于修改。编好一个程序块要进行模拟实验,这样便于查找问题,便于及时修改,最好不要整个程序完成后一起算总帐。

制作控制台与控制柜: 在绘制完电器、编完程序之后,就可以制作控制台和控制柜了。在时间紧张的时候,这项工作也可以和编制程序并列进行。在制作控制台和控制柜的时候要注意选择开关、按钮、继电器等器件的质量,规格必须满足要求。设备的安装必须注意安全、可靠。比如说屏蔽问题、接地问题、高压隔离等问题必须妥善处理。

现场调试 :现场调试是整个控制系统完成的重要环节。任何程序的设计很难说不经过现场调试就能使用的。只有通过现场调试才能发现控制回路和控制程序不能满足系统要求之处;只有通过现场调试才能发现控制电路和控制程序发生矛盾之处;只有进行现场调试才能最后实地测试和最后调整控制电路和控制程序,以适应控制系统的要求。

编写技术文件并现场试运行 :经过现场调试以后,控制电路和控制程序基本被确定了,整个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基本没有问题了。这时就要全面整流技术文件,包括整理电路图、 plc 程序、使用说明及帮助文件。到此工作基本结束。

网友A:
呵呵;关键是编程;

网友B:
可以借鉴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