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请假大家不知谁搞过这个 我想找外围的电气连接资料 说明书上的看不清楚 qq598170513

网友A:
是三一臂架泵的柜子
浪涌吸收板,油门步进驱动器,断路器,整流桥,无线遥控,PLC+TD200
图纸只有书面的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有PLC程序吗
想把原来带拖线的改成遥控的

网友A:
这个程序要到机子里去下
有密码
没时间
只有拖泵的程序

网友A:
你只须把现在控制盒上的开关用无线遥控的输出继电器触点代替就行了

网友B:
对,另外自己加一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