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我厂水井用三菱A500变频器恒压供水,因为变频器保护条件精确经常跳闸对生产影响太大,为了不影响生产想改为变频运行停止自动转换工频,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有什么方案或图纸请提供。

网友A:
用西门子LOGO啊
当变频器跳脱是内部不是有一个继电器吗 你可以选择A接点 或B接点到LOGO 当LOGO检测到这个信号时 延时接通工频电源就行了 。当然还有很多必要的逻辑条件

网友B:
呵呵;
本论坛内关于变频---工频切换持讨论的够多了;

网友C:
换一台三恳变频器呀。好使

网友D:
我的一点建议
用变频器的报警输出来控制工频

网友E:
变频停止会输出一个报警的,用这个报警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确实不困难,用变频器的故障信号经延时后连锁投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