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本人接到一个项目是松下PLC做的,因为以前没接触过松下PLC,所以想请哪位大侠给个程序实例,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本人的邮箱nianhw-sea@163.com

网友A:
XO            DF      RO
R0       F1  DMV , K0, DT9044
         F0 MV, H2,     DT0
        F0 MV K1000   DT1
        F0 MV K7000 DT2
        F0 MV K300 DT3
        F1 DMV K100000 DT4
        F0 MV  K0 DT6
        F168 SPD1 DT0 K0
可以试下

网友B:
我有松下系列的伺服控制程序,FP0.FPX .FP西格玛等型号

楼主:
楼上的程序大致可以看懂,不过DT9044具体是做什么用的?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C:
使用FP0的时候,DT9044是表示CH0的高速计数器的经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