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s7200下,编译完毕无错,点击下载 开始传输 然后出现  A compile error occurred 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 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跟CPU的通讯也良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CPU没接输入输出,只接了电源和电缆。给出出主意

楼主:
已解决
改成中文设置就OK了

网友A(2010-07-18):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用的CPU应该是CN系列的,把编程软件设置成中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