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7-10):
问个基本概念问题,D & D+1必须在同一数据区,同一数据区是什末意思。谢谢啦。

网友A:
也就是 数据必须是同一类型的,而且是连续的,例如 D100 D101 D102   CIO 10  11==

网友B:
这个是说用于32位数据的吧

楼主:
是的,32位数据的,谢谢

网友C:
32位数据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位数据什么意思啊?
32位二进制。

网友E:
其中的数据必须是同一类型的,存在相邻的地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