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请问下各位:FX1N系列是否有存储盒?别人给我一个FX1N的编程器,回来打开前端电脑连线处,发现没有存储盒,只有接口,但是连上电脑后里面的程序可以读出来,不知是否是存储器内置的?还是那个接口是有其它功能?

网友A:
它本身是有存储器的,标配的没有存储盒

网友B:
呵呵;
PLC本身就有8K EEPROM;

网友B:
这是FX1N上用的存储器;
可以直接在存储器与PLC内存间互相COPY程序;

网友A:
上图是作为选件的存储盒
型号是FX1N-EEPROM-8L

网友B:
除了很多台设备同样的程序,或维修的人员配这个比较方便外,单用一台PLC没必要配这个;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C:
一般都是用内置的了,方便维护的话,可以用存储盒,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