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930信息

楼主(2009-07-10):
听说F930即将停产,更新的产品中已经无替代的产品了。即是说,与F930功能相同安装尺寸相同的三菱触摸屏没有了,求证,信息是否可靠??

网友A:
用GT1030,安装尺寸一样,分辨率更高,性能也有一定的提高

楼主:
准确可靠的数据,应该是不一样的,我原来以为也是一样的。比F930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数据,比F930怎么了,怎么说了半截话

网友B:
换成别的型号产品,把安装尺寸改掉!
好多产品淘汰后,很难找到一样尺寸的产品。

网友A:
三菱的屏升级,尺寸基本都是一致的,常用的型号升级后并没有出现没有同样尺寸的替代品

网友C:
呵呵;GOT1030安装孔的尺寸与F930是相同的;
但厚度要薄一些;

网友C:
2种显示的面积相同,但GOT1030分辩率要高;
分辩率:GOT1030  288X96
          GOT F930    240X80

网友D:
是啊,产品一更新淘汰,就很麻烦,我们设备上的A系列的PLC就不知道该怎么备货

网友A:
A系列的PLC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买了
虽然有Q的代替,但单独换一个模块不可能,有问题了基本上要整套换
现在对于一些生产设备上用到A的,出了问题了维修更换是件很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