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07-10):
普通架空线零线在第三根怎么规定的.求教老师了

楼主:
三相导线排列的次序为:面向负荷侧从左至右,高压配电线路为A、B、C相,低压配电线路为A、N、B、C相。在一个地区内,零线的位置应统一并有明显的标志,零线应靠近电杆或房屋内侧,在垂直布置时零线应处于最下方。

网友A:
知道还问

网友B:
知道了还问? 装13

网友C:
你太明白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自问自答啊

楼主:
原来不知道的.后来找到 了   但不知道对否.就答了.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E:
呵呵。说的很好。

网友F:
学习了....自问自答的方式也不错.

网友G:
自问自答也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