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电磁调速电机老烧保险~~~`一调速就烧``不调就不会``换了调速控制器也一样在烧```调速电机`                                                                                                    电磁调速电机``型号132-4B``激磁电压是90V``标称功利是15KW``激磁电流是1。2A```                    电阻我量了是4点多欧``应该是没烧吧``      电磁调速控制器是JD2A-11``````电压是220``最大励磁是90V```最大励磁电流是3A`       还会烧  电磁调速控制器里的 电阻```      `            ``     是怎么回事啊`我查了很久还是找不出是什么坏了```我是怀疑电磁调速电机不行了``````各位兄弟帮忙啊```急啊``

网友A:
建议你在查一下线路,

网友A:
建议你再查下线路,

网友B:
应该是电机出了毛病,电流过大才会烧保险的。你检查一下

网友C:
反馈看了没?

楼主:
线路没问题````就是我不知道 磁调速电机1。5KW``量出来是几欧姆```我是怀疑磁调速电机有问题但是量了有电阻4欧姆多```

楼主:
反馈是什么```

网友D:
我觉得是调速电机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如果老烧调速表上的保险,应该是励磁线圈有问题。电机其实是一直在转的,调的是励磁电压

网友F:
应该是楼上说的原因

网友G:
控制器小呀

楼主:
-我-想是励磁线圈坏了```已经拿去从绕`--了----------`-----绕好了在看看```

网友H:
请参考原理图,分析。

楼主:
滑盖离合器是不是就是励磁线圈啊

网友I:
我也认为是励磁线圈有问题

楼主:
励磁线圈1。5KW电阻4欧多对吗``

网友J:
励磁线圈接地或匝间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先把线圈端断开再送电试试,如果OK就是线圈、接线端子、线圈引线等的问题,如果继续烧就是线路的问题了。
楼主说了不调速没事,一调速就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把线圈端断开再送电试试,如果OK就是线圈、接线端子、线圈引线等的问题,如果继续烧就是线路的问题了。
这个我也想过`一开始就试咯 ``

网友L:
我们单位也有好几台,一直不知道原理,谢谢10楼的示意图啊

网友M(2011-03-03):
1、励磁输出短路2、压敏电阻击穿、会造成烧保险现象的。当然还有其它原因的,要看具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