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用螺杆拖动滑块,给出滑块运行速度 ,那么步进电机的频率和速度的关系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在你细分一定的情况下,控制器发出的脉冲频率越高,电机运行的速度却快

网友B:
输入到步进驱动器上的脉冲的频率对应转速;

网友C:
滑块运行速度v=螺杆螺距m*(步进角/360)*(控制器发出的脉冲频率/步进细分数)

网友D:
这个关系是成正比的,所以K是不知道的,当然你可以算出来,也可以测出来,做一下实验就OK了。6021368

网友E:
4楼的公式是对的

网友D:
可以,自己先测一个标准速度,再来测其它速度。测三个点差不多了,

网友F:
成正比,脉冲频率越高速度越快
自己去算 两相步进电机1.8度  200个脉冲一圈
最好用细分功能,精度更高,力矩更大,声音更小些
大家好,欧阳为您服务!
专业步进生产商!
公司承诺:
  凡本公司驱动器产品自售出之日起,如有质量问题则三个月内包换一年内保修!http://zongheng.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