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我在GT画面设计手册上看到可以进行梯形图的监视与编辑,试了几次都不行,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梯形图编辑是不行的
指令表编辑倒是可以,就像用手编一样

网友B:
呵呵;安装OS时把这个功能选上,可以用指令表;
与F940编辑功能相同;

网友C:
梯型图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触摸屏可以编梯型图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梯型图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触摸屏可以编梯型图的吧


呵呵;原来的三菱A900系列就可以对A系列进行梯形图编程;

楼主:
可不可以进行梯形图监视呀,谢谢各位。

网友A:
说的很明白了,GT11是不可以梯形图编辑程序的

网友D:
看以前的样本,好像有可以的,但要存储卡

网友A:
那是高性能的GT15有梯形图功能

网友A:
GT15提到了梯形图功能定位功能

更新的GT16现在已要开始推广,不知道有没有增加这样的功能,过几天就能看到GT16的性能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