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1):
我单位新到一台仪器,据厂家工程师设计时说他们厂里的零和地是和一的,可是到我单位后,三是四眼插头中只有地,仪器启动后指示灯亮,可是再启动其他的220设备时空气开关跳闸,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把刚到的新设备零线和地线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B:
零地不分漏保跳闸

楼主:
整套设备只有一个三相四眼插头,插头只有地线没有零线呀!整套设备中一些是用220V供电。没有零线怎么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套设备只有一个三相四眼插头,插头只有地线没有零线呀!整套设备中一些是用220V供电。没有零线怎么弄呢?

如果设备布线不是很复杂,最好将内部布线的零线和地线分开,然后分别接线;如果你没有能力分开或者布线工艺过于复杂,那么采用次之的办法,将你准备使用的插座地线改成零线,前提是前端的控制断路器必须使用带漏保的。

楼主:
我将三相四眼的地线断开,用一根线将设备上标注的N端与墙上的单相三眼插座的左零(N)相连,结果两个空气开关同时调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将三相四眼的地线断开,用一根线将设备上标注的N端与墙上的单相三眼插座的左零(N)相连,结果两个空气开关同时调闸!
说明这两个闸都是带漏保的,漏保的基本原理就是上端流入的电流与下端流出的电流相等,像你这样接线违反了该原理,肯定不行,正确的做法是将那个四孔插座的地线在断路器处改成零线,而断路器采用三相四线漏保断路器。

楼主:
那岂不是就没有地线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就没有地线了吗?
对,所以要采用带漏保的断路器,即使设备漏电同样可以保证安全,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设备内部的零、地分开,并分别接线。

楼主:
您说我用的是带漏保的断路器,它的接线是这样的
上               地
下         火   火   火
您的意思去掉地换成零线变成
上               零
下         火   火   火
甩掉的零线那也不解吗?
谢谢您热心的回复!

网友C:
对,不过“甩掉的零线那也不解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四楼的说法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楼主:
对不起打错了,我的意思地线是就不解了吗?

楼主:
对不起打错了,我的意思地线是就不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打错了,我的意思地线是就不接了吗?

对,因为设备的设计存在缺陷,只能这样,我这里有许多设备也是这样使用的。严格的说,将设备的外壳接工作零线是不允许的,好在有漏电保护器是可以保证安全的。

网友E:
你要是感觉这总方式别要落后和不安全你也可以选用EOCR
接地保护器。

网友F:
简单的说就是零线地线之间有短路了,你找到了分开。地线是地线用来保护的,零线则是用来使回路正常导通的,但是设备电源一定要用带漏保的断路器。本人拙见......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话,地线接保护线上

网友H:
一般设备上零地是分开的,也有的是合二为一的,但其内部布线时是分开的,只在出口处将其接同一点.因为设备内接地端相对简单就是将外壳接在零线上,你最好将二者分开.另外如果你的这台设备如果距电源变压器较远,那零线上由于三相不平衡带有一定的飘移电压,根据4楼说的后一种办法也可能使漏保跳闸.

网友I:
现在都是三相五线了啊,我也搞不太明白区别的

网友J:
接地线直接不用就解决了

网友K:
从安全角度考虑地还是要用的,辛苦点把这套设备的地,零分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