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电路请教

楼主(2009-07-11):
请问各位,5V控制24V的光偶电路要怎么画呢?我是新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A:
5V的电源接在左边(1脚),然后2脚接控制端口;对面对应的上面一个脚接24V,下面一个脚接24V的负载输出脚的正端。别忘了该有的限流电阻,否则烧毁光耦。

楼主:
可以画下大概的图吗?

楼主:
还有,电阻要怎么算呢?能给个例子吗?谢谢了!

网友B:
电阻的大小取决你,的后级负载。你可以到EOCR-SS
资料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