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1):
现在是不是三菱触摸屏GT1150供货较紧张?如果代换产品GT1050供应有问题或有其他问题,如果说现采用以上两个型号的生产厂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可能供应  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网友A:
不是缺货,是要替代了

网友B:
找大的代理商,目前还可以供应GT11的;

网友A:
目前是还能买到,但也多数是备的库存,但以后不会有了
楼主还是尽快转换吧,用GT1050的

网友C:
不是GT11系列的都要替代了吧,刚开始用啊

网友A:
主要是GT1150/5被替代,GT1175等目前还是继续用的

网友B:
GT10最大目前就是做到5.7"了;不会生产更大的来代替GT1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