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1):
各位专业高工:
我要用AC 220v的电压驱动一个LED发光,直接用220v的交流电串一个大功率的几百千欧的电阻可以实现,同样加上二极管整流后再串电阻也可以实现。
我要问的是,如果我不加二极管整流,直接用220v交流电串电阻来让LED工作,对LED有什么影响?会影响LED的寿命吗?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不算经济价值,只从理论上分析)?特别是质量方面。

楼主:
各位大师:有知道的回复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这两种接法都不正规,两者都会严重影响发光管的使用寿命,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发光管承受了过高的反向电压。

如果非要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前者在接发光管时要注意方向,而后者不需要。

楼主:
师傅:
为什么都不正规?一定要用弱电(24v 12v 5v 等)才可以算正规的吗?
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选一个,那个工作寿命会更长点,为什么?
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正确的接线方式如图:

楼主:
这个电路会工作吗?
我AB上220V的交流电后,先不说它马上被烧掉(要多大功率才可以啊)充满后二极管还会亮吗?另外2CP是稳压管吗?
师傅我先说我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节约成本,以前公司用的方法是串一个二极管串电阻再串LED的。我想把二极管咔嚓了。看一台不起眼,每天要用十万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B:
直接用220v交流电串电阻来让LED工作, 这很平常。你注意到没有,多用电源插座就是这样用的,用其作电源指示灯。有的插座连插口簧片都不行了,LED还没有坏。LED工作电流很小,降压电阻也不必用大功率的。楼主去买个这样的插座解剖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dlr师傅: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作用也是作为一个信号指示。我的意思是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不串整流二极管(就是类似于电源插座)对性能、寿命和质量有没什么影响。特别是寿命。
期待你的回复,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B:
串不串整流二极管,对LED的性能、寿命应该没有差别,关键是看通过LED的电流大小。只有一点是要考虑的,就是这个LED是不是密封的?因为要考虑维修人员会不会碰到,220V串电阻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从质量来说元件越少可靠性越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220v交流电串电阻来让LED工作, 这很平常。你注意到没有,多用电源插座就是这样用的,用其作电源指示灯。有的插座连插口簧片都不行了,LED还没有坏。LED工作电流很小,降压电阻也不必用大功率的。楼主去买个这样的插座解剖一下就明白了。
没错很多地方都是就串个电阻,像一些小型继电器、电磁阀

网友A:
肯定是会影响寿命的!例如许多电器的电源输入端都有压敏电阻保护,但是如果把该压敏电阻去掉,电器可以正常工作,那是不是说这个压敏电阻就多余呢?

让我们分析一下,不管是串二极管还是不串,发光管反向所承受的电压都远远高于其额定值(其额定值<10V),相对而言串了二极管时这个反向电压可以由两只二极管来承受,如果所串二极管反向耐压值足够高,那么发光管会相对安全。我提供的图中的2CP是普通二极管,作用就是在下半波时导通,从而使发光管不必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串二极管要比不串二极管要安全得多。至于电磁阀和微型继电器它们的使用寿命本身就与发光管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发光管的电路相对简单,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发光管已经坏了,但是电磁阀(微型继电器)还在工作。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践中我们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合理选择。

网友A:
另外,根据楼主的描述,如果你一定要取消二极管,那么原来的电阻其阻值也应相对提高,否则,其使用寿命会明显缩短。

网友D:
关键是R的选择,R起到限流和分压的作用.

网友E:
精彩 真是精彩 我想问一下 压敏电阻 都底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F:
5楼的电路是采用电容降压,要比用电阻直接降压、限流为安全。但LZ如果仅用来作指示灯的话,仅用电阻也未尝不可。像饮水机、电饭煲等电器的指示灯电路就是这样的。另外无需大功率电阻,用1/4瓦的即可。

网友G:
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具有体积小、工作电压低、工作电流小、发光均匀稳定、响应速度快、寿命长等优点,可用各种直流、交流、脉冲等电源驱动点亮。它属于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使用时需串接合适的限流电阻发光电流在3mA~10mA之间,它和其他二极管一样都有一个反向击穿电压,击穿后只要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会损坏,所以加个电阻就行计算公式240V/3ma大约100k

网友H:
4楼是么屁电路,当电压波动时能成立吗?

网友C:
呵呵,事实证明就串个电阻行了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想问下四楼的师傅:按图中的电路,我想回路电流用10毫安左右,电容的容量怎么算,有没什么公式?
先谢过各位师傅了。

网友I:
2cp是普通锗材料n型整流二极管,现在不太用了。可用1n4007整流二极管代用;直径5的发光二极管可以串100k以上1w的普通电阻,不分极性接入220v电源中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4楼是么屁电路,当电压波动时能成立吗?

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你懂几个问题,你父母叫你这样说话吗?!欠扁!

网友J:
小问题,大学问.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