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1):
最近中央空调自动化工程上碰到一个头痛的问题:业主临时提出原方案要更改:就是要一台S7-200停止工作后,另一台备用的S7-200能够自动切换。。请教大师们怎么办

多谢啊!我只知道S7-300好像可以CPU坏了后,另一个CPU上去的;

S7-200好像单增加CPU是不行的,请教大师们:是不是有其他办法 多谢 多谢

网友A:
呵呵;
你这只是一个备份系统,与PLC真正的冗余系统是不一样的;
在如何2台间切换好好的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这只是一个备份系统,与PLC真正的冗余系统是不一样的;
在如何2台间切换好好的考虑一下;

敢问版主,什么是真正的冗余啊谢谢!,如果我两套S7-200(包括扩展模块都是两套)的做冗余,是不是真正的PLC冗余呢 S7-300的双CPU做比较贵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请大师继续指教,谢谢!

把两个PLC用MPI电缆(实际就是RS485的连接线)连接起来。各自分配好站号。然后用内置的网络读写指令,读取对方的寄存器。如果读取失败,调用中断,执行相应程序。但这种方法实时性不会很好。真正的冗余可以在对方出现问题的瞬间进行切换。而这种办法要等带一会,如果对方确实没有应答,才进行冗余切换。该方式只能对CPU做。扩展模块应该不能做。

楼主:
这些都是200的,因为300的双CPU就解决了

楼主:
哈哈!又查到些资料:

把两个PLC用MPI电缆(实际就是RS485的连接线)连接起来。各自分配好站号。然后用内置的网络读写指令,读取对方的寄存器。如果读取失败,调用中断,执行相应程序。但这种方法实时性不会很好。真正的冗余可以在对方出现问题的瞬间进行切换。而这种办法要等带一会,如果对方确实没有应答,才进行冗余切换。该方式只能对CPU做。扩展模块应该不能做!

网友B(2010-12-14):
200是可以冗余的,本人就开发这样功能库,具体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43df60100nx9g.html

网友C(2013-11-05):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给我看看冗余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