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1):
我现在所用500KVA变压器,200千乏电容,8路,,属自动补偿,正常补偿运行120A电流
想问一下,电容器自身所消耗电量如何计算

另,120A是电容器自身的电流,也就是投入4路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人给指点一下么,,,尽量说细点,俺们愚笨呢

楼主:
希望高手们多多关注

楼主:
在此,感谢版主对本人支持和关心,让这个帖子漂在首页,
 更感谢同行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让我一直充满着期待,
 提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又包涵着许多方面的应用,并不一定要去列出完整的公式,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能够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A:
电容损耗公式
P=2πfC*tanδ*U*U*10的负6次方
P-损耗(W)
C-静电电容(uF)
tanδ-电容介质损耗因素
U-电源电压(V)

楼主:
多谢笑笑兄的赐教,我会尽快论证

网友B:
电容是能量转换元件本身不消耗电能

楼主:
如果说电容不耗电,那么每天几百度的电又跑到那里去了,,,
变压器放出去的每一趟都经过计量的,当补偿投入时,电流也明显增加了
我就想弄明白个中的道理

网友C(2009-08-11):
笑笑兄你能能说的详细一点啊,俺是初学者啊,谢谢!

网友D:
电容是能量转换元件本身不消耗电能,电容器自身所消耗电量可忽略不计,电感与电容电流相位互差90度。装上它可以提高变压器的有功利用率,减小电损,实际可以节约电费。但补偿时功率因数一般控制器应调在0.95左右,如果无功经常超前的话,电业局会罚款的。

网友E:
“变压器放出去的每一趟都经过计量的,当补偿投入时,电流也明显增加了”。这句话我不太明白。你计量的是单独的电容补偿回路吗?如果是,有电流是很正常的。但有电流并不一定有有功功率(注:我没打重复,是两个“有”。)。你不仿测测补偿电容和用电设备的总电流,也就是变压器低压端的线电流。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电容补偿系统工作后,总电流会变小。
当然只要是用电设备,肯定会有电能损耗,电容也一样。但其损耗应该不会很大。
楼主如果有了正确的判断,请跟个贴,说明一下,在线等待。

楼主:
首先谢谢这位兄台对本人这个问题的关注,由于这段时间忙于设备的改造,很久没有上工控了。经过多次观察,电容器本身还是有几安的电流损耗存在,由于计算公式比较复杂,目前还在想办法,希望能够得出一个结果,因线路上的用电设备工作的原因,电流相对不是很稳定,所以先前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