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1):
请问高手周围湿度太大,有没有相关比较使用的变频器?
谢谢了 急
QQ:154131232

网友A:
所有的变频器都有防护等级的。如果非要防潮的,那就在外部加措施呗。把变频器和空调器至于一个房子里,除湿恒温,OK了。

网友B:
最好有现场的参数和要求,按相关的标准选择。

网友C:
IP65等级的就够了

网友D:
呵呵;IP65防护的变频器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E:
IP65应该难找吧
我用的三菱的都是IP20的,还是外部想办法保护

网友F:
还是在环境上找吧

网友G(2009-09-11):
应该是没有IP65的变频器吧,能防尘能喷水,这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H:
为什么非要把变频器放在潮湿的地方呀?换个地方不行?电机到变频器的线只有0.5M?!

网友I:
日系的变频器如日立SJ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