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接问题

楼主(2009-07-11):
S7-200与PC连接需要怎么样设置才能上传与下载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将端口和波特率设置正确了就行

网友B:
选好电缆的型号,端口,波特率,最好自动搜索一下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上传一些
CPU224的PLC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好

网友C:
呵呵;
不是同产的版本要求很低,用V32就行;
CN型的必须V4.0 SP3以上版本,且设成中文的;

网友B:
去官网上自己下载吧,www.ad.siemens.com.cn 。

网友D:
设置通讯端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E:
还有可能是串口被占用的情况,可以考虑重启,然后单独启动MicroWin

楼主:
没有PC-PPI连接设置项
是不是还要装PC-PPI连接驱动

网友F:
不要安装驱动,选好端口和波特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