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我们楼梯口的开关为触摸式开关 不受光线控制  只要手摸一下就亮 然后时间一到自己就灭。可为什么拿别的东西 比如棍子  象棋碰他就不行呢 手就可以呢?

网友A:
应该不对吧!
拿金属的东西也可以。我感觉手是可以导电的。如果不导电材料就不可以。

网友B:
人有感应,当人手触摸的时候,有感应电压进入开关

网友C:
我想是不是通过人体的电阻

网友D:
顶楼说的是不对的。呵呵

网友E:
人体存在分布电容触发开关电路

网友F:
金属的东西是可以的

网友G:
认同4楼等的观点:人体感应信号。

网友H:
还真琢磨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电容式开关

楼主:
金属不行  钥匙就不行!

网友J:
那就应该是利用人体电容效应来达到开关目的的。

网友K:
红外线的嘛!

网友L:
我还以为是温度感应的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金属不行  钥匙就不行!
带体温的钥匙是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M: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想跟笔记本电脑上的触摸板一样的吧,手指肚行,指甲就不行

网友E:
具体请参考场效应管原理

网友N:
楼主的楼道用的是触摸式延时开关。
触摸式延时开关利用的是与试电笔同样的原理,即在人体和电源间串联一个很大的电阻,这样,通过人体会形成一个很小的的电流,最终流入大地,形成触发回路。这样,就可以触发延时开关开始计时,并接通电灯主回路,灯就亮了。
  因此,凡是用导体接触触摸开关,灯都能亮(比如用手拿钥匙,钢勺子,都行,但棍棒等,不是导体都不行),可以用钥匙来开灯,以减少手接触细菌的机会。
还有一种接近式开关。
接近式开关,一般是采用电容式。
  电容式接近开关亦属于一种具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的测量头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物体的本身,当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物体和接近开关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和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