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9-07-11):
我们厂有一台250KW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星角降压启动!带点动反转!现出现一问题在设备停机一段时间后 在工作时电机经常自动停机!但在运行几个小时后故障消失,正常!时间继电器  接触器都正常!还有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A:
个人认为是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停机的信号所致。

网友B:
从停止信号下手查吧

网友C:
可能是保护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D:
根据你所说好象是线圈或线路受潮,你测下回路绝缘和运行时的电流看看/

网友E:
你看看是不 是热继电器起了过载保护,要是温度高也可能会误动作,你可以把动作值调大一些,

网友F:
线圈或线路受潮的可能性较大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产生的热量将潮气烘干所以就正常了

楼主:
可我们的停机时间不是很长!每天大约在8个小时左右!在运行是就经常出现停机现象!不应该是受潮的原因吧!

网友G:
会不会是热继电器有问题呀.

楼主:
可我们的热机电器也是换新的!我就纳闷乐 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H:
我觉得大家的观点都对,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逐一排查。

网友I:
有可能是过载后,过热保护了

网友J:
仃机时检查控制回路那里有虚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