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我现在在编一个恒压供水的程序,但是没有用过ABB的变频器,所以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在510的PID控制宏中,它的接线图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说DI2 DI5 DI6都闭合后就可以启动PID功能了。我认为这样没问题。我想弄明白DI1是怎么用的。是不是只在DI1,DI5闭合的情况下,变频器不进行PID,而只是输出给定频率呢。如果这四个点都闭合也进行PID调节??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电机功率是75KW.一拖二。如果要工频启动的时候,要先用变频器软启动,当频率到达50HZ,然后把它切换到工频上。显然此时不需要进行PID调节。只有当在自动功能上时,才实现PID调节。并进行加减泵。如果大家有好的控制方法,可以说说,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急!!!

楼主:
这个控制是不是很复杂呢,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变频器的功能。大家都没用过这个变频器吗

网友A:
工频时,直接控制DI1就可以了吧

网友B(2011-07-09):
启停控制直接用DI1就好,模拟输入用 2,3,4号口  ,反馈输入用4,5,6号口.控制宏选P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