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业电气工程师一个简单的电工知识

楼主(2009-07-12):
各位师傅:
这个电路我要回路的电流10毫安左右,要多大的电容,容量怎么算的,有没公式。
小弟谢过了先!

楼主:
不会都不知道怎么算吧,我想一定有高人的啊!
专家现身吧。
谢谢了

网友A:
0.1uf/1200v的电容,电容器两端并一个500k以上的泄放电阻。

楼主:
三楼的师傅,谢谢你的指点。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0.1uf是怎么算出来的?
感谢你!

网友B:
呵呵,楼主,您还没有告诉A、B两端电压与频率呢,神仙也没法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1uf/1200v的电容,电容器两端并一个500k以上的泄放电阻。
对头,要并个泄放电阻.

网友D:
电压是多少,功率因素是多少啊 ?

网友E:
1200V电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F:
220V/0.01A=22000Ω
22000=1/2πfc
解得:C≈0.144uf

网友F:
提供一个经验公式:C=14.5 I
C的容量单位是μF,I的单位是A

网友G:
要先知道电压才行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1uf/1200v的电容,电容器两端并一个500k以上的泄放电阻。
这个泄放电阻在10毫安一下的电路完全可以省略。

网友H:
楼主这样的问题不要问了条件都不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交流电压220V,频率50HZ
如果是交流115V,60HZ,又应该是多少?

楼主:
小弟在这里谢过你们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交流电压220V,频率50HZ
如果是交流115V,60HZ,又应该是多少?

9、10楼不是已经给了计算方法了吗?没看明白吗?

网友I:
Xc=1/(2*PI*F*C)

网友J:
A.
220V/0.01A=22000Ω
22000=1/2πfc (π=3.14 f=50)
解得:C≈0.144uf
B.
110V/0.01A=11000Ω
11000=1/2πfc (π=3.14 f=60)
解得:C≈0.241uf

网友K:
经验公式:

C=14.5 I.

网友L(2014-01-08):
5楼说的正确,没有电压和频率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