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请教:西门子的HMI的二次开发,如何应用OEM的软件将自己设计的OEM嵌入西门子的标准界面中去!.
VB做的界面如何与西门子的R参数进行通!就是在界面上设定的数据能传到R参数中去!
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A:
在SINUMERIK810D/840D/840Di的界面上开发用户画面的方法有:
1. 加工程序调用的画面
2. 使用扩展接口编写画面
3. 使用Easy-Tools编写画面
4. 使用Configuring Package配置画面
5. 使用Programming Package创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