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求助 FX系列PLC 要想叫他所有输出Y全至ON 使用那条指令  请指教

网友A:
呵呵;
可以用MOV指令,把16进制的FFFF写到K4Y0   K4Y20。。。。

楼主:
谢谢大侠    这就试试

网友B:
2楼的方法不错,简单明了
当然也可以用置位指令了

网友C:
用置位比用MOV要麻烦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全部输出会造成某类型的故障,有可能便设备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全部输出会造成某类型的故障,有可能便设备损坏。
实际中的全部输出是很少见到,但维修、检测PLC时,还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A:
呵呵;带设备时肯定要把接线或端子拆下来了;
这个一般用来测试I/O的好坏;

网友F:
输出点很多时,可以将输出点分组测试。

楼主:
能不能写条控制全至ON的指令  刚接触PLC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写条控制全至ON的指令  刚接触PLC请指教
2楼的不是已经写给你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写条控制全至ON的指令  刚接触PLC请指教


刚接触PLC,就用最基本的方法:
LD M8000
OUT Y0
OUT Y1
。。。。。。。。。。。。。。。。

有多少输出点依次用上面的OUT指令;

楼主:
LD  X001

MOV  H4FF  K1Y001

这指令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把H4FF传送到K1Y1.不知对不对  这H4FF是什么意思?K1Y1是什么意思??

非常感谢ZCMY在以上的帮助

网友E:
H4FF,你把它转换成二进制看下
K1Y1是指从Y1开始到Y4的4个,K1代表4个,如果是K2就代表8位,这个和上面的二进制一一对应起来,把二进制的状态传送到这些点上

网友A:
K1Y1只有4位;
因此前面的十六进制只有最后一位有用;
最后一位是F,则Y1 2 3 4全为ON;
前三位04F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