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3相4线漏电开关60A的``老是跳`查了没什么事情``就是老跳```我想把零线拆起来直接接`不经漏电开关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空载试试 看看3相4线漏电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不接零线应该不行吧

网友C:
不接零线是不行的。

网友D:
应该找出跳闸的原因才是关键,零线必须接。

网友E:
不接零线不能用于漏电保护的

楼主:
他就是空调起动的时候三-相不平横就跳了``

网友F:
零线不经过保护器直接连接是可行的..只能作为断路器使用..失去了漏电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就是空调起动的时候三-相不平横就跳了``

60A的空开应该够了,检查看零线是否与地线接在一起了。

网友H:
那你用漏保干吗?

网友I:
最好找出原因来,漏电保护器不接零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J:
不接零线,那就是零线直接从上面接下来吗,那样的话,正常情况下也是只要零线一有电流就马上漏电开关动作的啊!
1.用一个肯定不漏电的用电器试一下,如果还是漏电动作的话,就是漏电开关坏了。
2.如果漏电开关不坏,那就只能把线路分开接上试试看,查出原因

网友K:
11楼说的很正确。顶一个

网友L:
不接零线可以,那你用短路器不就行了吗,如果不接零线不就成短路保护器了吗。

网友M:
找出漏电原因,才是要紧的事,不接零,不能用的。

网友N:
零线不接就失去了漏电的作用。

网友O:
不是楼主说的三相不平衡而引起的跳闸,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即使是三相不平衡也不会跳的,估计是你的空调漏电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就是空调起动的时候三-相不平横就跳了``

60A的空开应该够了,检查看零线是否与地线接在一起了。
问题应该处在这

网友Q:
可以用,但失去漏电保护功能,就是一普通断路器

网友R:
不行,因为,RCD放大电路没有电压的偏置,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网友S:
漏电开关
不接零线不行因为内部电子线路需要提供220V的电源如果没有零线就只能作为普通断路器来用了

网友T:
你的空调管子穿墙的地方有没包好,一般是铜管没包好碰到墙体了,也可以选择空调不经漏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