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三相四线电表灵线可以只接一条吗?
DT862-4正泰电表,由于接灵线比较麻烦,我们就随便只接一条零线进线不知道计量准确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帮下忙哦,谢谢

网友A:
接一根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了,只要保证电压线圈得电,那就可以计量

网友C:
我都有一点糊涂了,看全可以

网友D:
看说明书嘛,有好几种接法的

网友E:
可以,三相四线电度表零线是保证电压线圈电压平衡,接一根就可以。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G:
可以的,一根就行了,能保证线圈的电压就行!

楼主:
自己在问,三相不平行的时候,计量精确吗?书名说上是要零线进出都要接

网友H:
是用互感器的,才可以呀??要不麻烦了哦

网友I:
高手如云
我就不出声啦

网友J:
三相四线电度表零线是保证电压线圈电压平衡,接一根就可以。

网友K:
别说是三相四线电度表只需接一条零线,就是三块单项表测量三相四线电路电量也是只接一条零线。

网友L:
可以,计量零